HP 6515B 不认网卡

楼主(2014-05-27):
有一台6515B机子,AMD的CPU ,用一段时间,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都认不到了,重装系统也认不到,网卡都没有认到,什么问题?有说北桥,有说南桥的,怎么查到是哪里问题?
cpu
无线网

网友:
和北桥有什么关系啊,南桥可能性更大

网友:
这个机子触摸板线也容易断

网友:
先刷BIOS看看。不行这机器好像是北桥管的有线。好像是。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了。 这和北桥没有多大关系啊

网友:
AMD的网卡和南桥有关系吗

网友:
北桥、我遇到很多,加焊一下、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:
北桥的可能大点
同意楼主:
5.0
Tormentapple11
同意楼主:

网友:
先检测有没有霉点腐蚀之类的,再BIOS,南桥

网友:
这应该和北桥没多大关系的,纯粹一家之言啊

网友:
争论这些有什么用,难道楼主看不清网卡的数据线是去向南桥还是北桥。

网友:
amd的北桥问题比南桥多点

网友:
南桥可能性更大

网友:
网卡挂PCI总线,两对差分,时钟复位是重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