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515S AMD不显示

楼主(2014-05-27):
HP 6515S 开机无显,开机跑电流都上了1.02左右,是不是北桥问题?加焊无果,什么问题?
不显示

网友:
这个要么北桥,要么显卡。用风枪分别加热下看看

网友:
惠普的 不犹豫 果断刷BIOS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很多要取下重植珠的

网友:
同意楼上 先软后硬吧

网友:
可能还是北桥、可能没做好、量一下有木有短路、焊的过程中推一下

网友:
HP的机子 真的是BIOS很容易出问题 现在出的新机型 好多古怪问题 都是尼玛的BIOS造成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