洗板水瓶,用久了会弹不上来....

楼主(2014-05-27):
刚卖来的时候是挺好的,但用一段时间之后就弹不上来了,一开始以为瓶子质量不行,然后发现,每个都一样的,只能坚持一段时间.拆开那个瓶盖,好像是被洗板水的沾住了一样,但又无法清洗..
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?

网友:
没有好的办法 直接换把 5元一个

换一个 是好办法

网友A:
清洗干净应该会好点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清洗干净应该会好点。。。

如何清洗呢? 说的详细些可以吗?

网友:
我这也一样,刚买的时候确实比较好用,可现在用得都起不来了,烦烦恼中……

网友:
这个不贵吧 多买几个算咯

网友:
好好研究一下,这东西能才开的,我拆散过,里边还有一个弹簧和一个小钢球!

网友:
买多几个放差备用就可以啦。。 可能是里面的管接触不好吧。。

网友(2014-06-26):
我用水洗一下就好了

网友:
如果是粘住的话,用酒精清洗应该可以

网友:
没有好的办法 直接换把 5元一个没有好的办法 直接换把 5元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