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灶s100的电路图—烧水的电磁炉不能加热如何修理(已修好)

楼主(2014-05-27):
我的金灶s100烧水的电磁炉,插上电源,有滴一声的开机声。放上水壶(以前正常的)有锅检信号,但是不能加热如何修理。
金灶S100 LM339电压测量表
管脚
待机
开机

con8

0.253
0.242

1.868
0.009
0~2.3

4.515
18.534
18.291

0.006
2.205
2.189

0.006
4.492
4.49

0.25
0.009
0.008

4.49

4.447
3.8~4.4

18.5
4.617
4.4~4.59

5.445
5.466

0.018
0~2.2

0.282
0.262

4.491
4.938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挺好

网友:
换电阻就行???

网友(点评):
是更换LM339

网友:
也有可能性?电阻坏的比较多?

网友(点评):
说的没错

网友:
谢谢楼主,刚好在弄一个金灶烧水的电磁炉,不知道电路是不是一样,下来看看吧

网友:
这样都可以啊 太牛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