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2205.无CPU、北桥供电。求助

楼主(2014-05-27):
故障是无CPU核心和北桥供电输出 ,没电路图查出这两个电压是电源IC  NCP5393B提供的

VCCA、VCCB    5V
12VMON           12V

DRVON、ENABLE 无电压

手上没有这芯片。我又是小白一个。 不能确定故障。
想问下,这问题是芯片坏了  。还是外部电路有问题呢。。

网友:
cpu供电和桥供电不是同一个ic吧,查一下芯片的供电和开启信号

网友:
AMD 就先修cpu供电

网友A:
你这是INTEL还是AMD的U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是INTEL还是AMD的U???

CPU是AMD的

网友:
没开启呀没开启呀没开启呀

网友:
换个cpu供电芯片看看

网友(2014-11-15):
这样的故障有图纸查图纸,没有图纸跑线

网友:
AMD 上电是 内存桥CPU跟总线  很有可能是CPU供电问题 先从CPU供电修起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