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2205 无CP电压

楼主(2014-05-27):
故障是无CPU核心和北桥供电输出 ,没电路图查出这两个电压是电源IC  NCP5393B提供的
VCCA、VCCB    5V
12VMON           12V

DRVON、ENABLE 无电压

手上没有这芯片。我又是小白一个。 不能确定故障。
想问下,这问题是芯片坏了  。还是外部电路有问题呢。。

网友A:
ENABLE 肯定是别的信号转换过来当作控制信号的。 你跑下电路看他去了哪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NABLE 肯定是别的信号转换过来当作控制信号的。 你跑下电路看他去了哪边

恩。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