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X220I时不通电

楼主(2014-05-27):
联想 X220I时不通电,时一切正常。想起X201I的机器,估计是现象一样的,X201I的是升压电路有问题,一般都是通病有个电阻会腐蚀阻值变大,换了就好了。但是X220I的板子完全不一样,不存存电阻腐蚀,所以只能慢慢查一个个排除了,有高手相助吗?我修好告诉大家哈

网友:
把3.3 5V的两个滤波电容换掉试试看

网友:
期待楼主解决并分享结果!!

网友:
不通电的具体症状楼主没说情况啊

网友:
干干南桥看看咋样

网友:
未果,还没有高手出现

网友:
我手上也有一台,无3/5V,不开机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能描述的清楚点吗

网友:
按不通电修  查时序

网友:
我也有这个问题的 正在找图纸   看能不能解决

网友:
刚待机有0.013   过两秒一点待机都没有,应该是THINK的省电模式   按键盘能正常开机的

网友(2014-07-01):
今天遇到了  和楼上说的现象一样 估计是通病 期待朋友们解答!!!!1

网友:
x220 后面的额机器不好修啊   资料不多

网友:
这机器丫的只要是不稳定的,额都没有修好过

网友:
楼主吧你这个机器的维修思路发一发啊

网友(2014-11-19):
为啥拔掉BIOS电池 自动亮机  插上BIOS 机器就不保护 不开机了呢?

网友:
不通电,保护隔离没过吗?不过的时候查保护隔离G级电压,由何而来,发出电压的芯片条件有无满足。

网友(2017-07-03):
按照时序去修啊   看哪个条件没有满足啊  你这样大家也不好帮助你啊

网友:
别走弯路先从接口开始往下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