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N148 开机不亮维修 BIOS芯片问题 MX25L1606E可以代换25Q16BV

楼主(2014-05-27):
接到一台三星10寸小本 开机电流上到0.45A,刚开始认为放放电或者刷BIOS就应该好了,于是让客户把机器留下了。拆开后先放了下电,接上屏开机,电流跳到0.55A 屏幕亮了,让后全装起来测试都正常。第二天准备让客户拿走,开机测试下机器 可是又不亮了,拆开又放了下电 也不亮。然后网上下了个BIOS 刷了,芯片是MX25L1606E的,意外的是 不开机了,然后想把BIOS刷回原来的 看能否开机,然后编程器就检测不到BIOS芯片了。看来根本问题就是芯片的事儿,可手头上没有这个型号的,有个W25Q16BV的。我看BIOS程序是2M的文件,就用这个刷了试试,看着编程校验都OK了 心想应该没问题了。装机测试都正常,在店里测试了两天没有问题就让客户拿走了。

网友:
好!楼主改的好!!

网友:
在工厂里面也有很多这种替代的,只要bios资料正确这个基本没多大问题,

网友:
都是2M的当然能互换

网友:
是呀,现在这种芯片是易坏了

网友:
应该比2M大或者比原来的容量大的  都可以换的吧

网友:
BIOS芯片不区分厂商    只要是  010  040  080   016 032  这些字一样都可以代换通用的

网友A:
只要是BIOS数据大小一样就可以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要是BIOS数据大小一样就可以吗

芯片有容量大小,Q16BV的是2M的 Q32BV的是4M的,代换的芯片容量要等于或大于原来的吧,我只换过相同容量的,没有试过比原来容量大的

网友:
一直都是可以代换的啊。。

网友:
值得收藏,有机会试试。

网友:
技术可以呀。。。呵呵····

网友B:
楼主要是把BIOS资料分享一下就更好了。

网友:
一般BIOS机能刷到得。。基本都可以使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要是把BIOS资料分享一下就更好了。

但是没注意到板号,应该是没问题的

三星 N148 rar.rar

网友:
学习   下次秒杀就快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