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f7100p-m7不跑马

楼主(2014-05-27):
gf7100p-m7不跑马,bios刷了,还是一样的,哪位大师指点一下

网友:
压桥试一下!!

网友:
主板有没有复位?

网友:
看看内存有没有供电,如果没有供电跑线,可能短线,或者是触摸下元件有没有发烫的,如果有拆掉,在上点看看

网友:
故障代码D4,通常都是内存的问题,AD线故障导致的

网友:
不跑码先看看有没有复位,没有查时钟和供电,有就搞搞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