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开关键无效,求解决

楼主(2014-05-27):
一个朵唯手机,插上电池自动开机,开机后一切正常,就是开关键没用,黑屏后点不亮,也不能关机,只有通过插充电器或者来电才能唤醒屏幕。测试开关按键是好的。

网友:
可能是程序紊乱!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!!

网友:
测量开机按键的两点有没有阻值,没有话,主板断线。

网友:
开机键是不是坏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