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X NC61D3主板跑D4

楼主(2014-05-27):
早上接到哦你工行送修的一块杂牌ZX NC61D3 故障是不跑马

仔细观察就看到主板网卡有两条腿被人故意用锡连在了一起,不管别的 先挑开试试,不行仍然不跑码,不会是网卡坏了吧,摸了一下也不太烫手,但是网卡下的75232超级烫手

,换掉之后 ,跑马了 ,D4 晕掉,最怕D4了  以前碰到过几块板子修不好的大多都是D4 死活修不好。
不过内存,慢慢修吧
这时候有了重大发现主板内存供电烧短线了,开心要死,捡个便宜

接好之后成功点亮,轻松。
附上主板BIOS

网友:
楼主:内存供电烧短路,从外观上看是否能看出来!!!

网友:
怎么手机上看不到加分选项?

网友:
还得用电脑版!!!

网友:
不是短路
是烧断路了  口误

网友:
今天修了 块华硕板也是同样问题,一看主板背面很显眼的内存供电烧断了,连上几没问题了

网友:
前几天也搞了个不过内存的E1 联想INTEL的板子,后面也烧断线了,接好线后 一直点亮。。。

网友(2016-02-08):
看LZ也是大神级的,缺电引起的不过内存没查出太不可思意了。

网友A:
上面系统管理总线供电烧断线算是通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面系统管理总线供电烧断线算是通吧?

这个算是通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