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机子是我有错?

楼主(2014-05-27):
  DELL 1420,不触发,实测, TPS51120的22脚19V, 21脚VREG5是0V,20脚V5FILT是0V,19脚VREG3是3.3V。9、12、29EN 是0V。 机子无短路,TPS51120已经换过了,问题不变,但奇怪的是,现在待机电流是0.022,按下开关居然有变化,电流跳高了点,0.028,然后马上就掉下来了,在这瞬间,我测了下电压,居然3,5V都能出了,而且21脚VREG5是5V,难道这个是要触发才有的??再看了下这图纸,这里的的意思貌似代表21脚VREG5是该触发才有的,ALWON是EC发出来的。但我看了下论坛上发的帖子,这个机子都说是待机就有3,5V的,这我就纳闷了,以图纸上来看的话, 3,5V是触发后才有的,再说VREG5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也要受控的!而且本来就该待机就必须出的。于是我没辙了,想了个办法,把VREG5引脚断开,不与外围有相连的,这样该出了吧,可是还是不出。妹的,这下我思维混乱了,这到底是要唱哪出啊,大师们指点下呢?是哪里没弄对?

网友A:
这个事插上适配器就有的电压 ALW一直都有的

网友B:
这个要看EN3,EN5的接法:接地不出线性,空置线性全出,具体得看怎么设计了,

网友:
都是可能啊、

网友C:
看图应该有出,查线性出有无短路

网友D:
线性电压有没有短路啊?

网友:
        追控制级

网友:
拒绝灌水! 论坛总则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24-1-1.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线性电压有没有短路啊?

当然没有啊,又短路我就高兴了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图应该有出,查线性出有无短路

               无短路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要看EN3,EN5的接法:接地不出线性,空置线性全出,具体得看怎么设计了,

EN3和EN5都是受控于EC啊,没有接地啊,上面的图看不出怎么设计的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事插上适配器就有的电压 ALW一直都有的

你指的ALW是那个啊,给个具体名称!

网友:
不看明白, 一头雾水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你指的ALW是那个啊,给个具体名称!

这个EN3EN4是线性控,二路主供电是EN1EN2。应该是这样的,很久了记不太清楚了!具体怎样自己实际仔细测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EN3EN4是线性控,二路主供电是EN1EN2。应该是这样的,很久了记不太清楚了!具体怎样自己实际仔细测,

就是插上适配器就有的电压  实在不行看下SO  S1下面的状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EN3EN4是线性控,二路主供电是EN1EN2。应该是这样的,很久了记不太清楚了!具体怎样自己实际仔细测,

EN1,EN2.EN5都是在同一条线,而且同时受控于一个信号,EN3,EN4是空脚!!也就是不受控吧!

网友F:
好像应该是3V5V后面的事吧。3 5V电感祖值多少呢?

网友:
alw插上电就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好像应该是3V5V后面的事吧。3 5V电感祖值多少呢?

100多欧呢

网友:
你说的ALW是那个?具体名称!

网友:
这个3V5V什么时候出你且不管,测下他们的PG回到 IO 没有就OK了

网友:
撬开3V5V 电感  烧鸡 看后级有短路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