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9A开机不显

楼主(2014-05-27):
我有台联想E9A的机子,开机无显示,电流在0.95A左右,电感pl4401无电压,由于无图纸,对照其他图纸应该是+VCC_GFX电压,各位大师指点下,发一份图纸也可以

网友:
我手上有台和你一样的电脑,故障也是一样PL4401没电压出来,不知道怎么修

网友(2014-07-19):
我这里也有一台,不知道楼主修出来了吗

网友:
这个会不会是CPU坏了呢,这个电压是进CPU的

网友:
我手上也刚好有一块这样的主板,上电1.0几还是不显,一下就掉电了,以上朋友有解决了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