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联想显示器驱动板烧

楼主(2014-05-27):
联想的显示器少这两个地方,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,就拍了一个新的,回来安上还是烧 5555还能修好么~

补充内容 (2014-5-28 03:03):
三脚mos管输出直接连屏,推测是屏供电,因为是粗线~ 烧掉的0欧电阻连接的是mos管右下角的输入~应该是mos短路烧之后的电阻,所以都坏了,我也查出是屏短路问题,无奈同行的显示器,不修了,拿走了~

网友:
这种情况最好是一起换 估计也才50.60多  要是高压板坏啦 直接换高压板 要是驱动板有问题 最好是高压驱动一起换

网友:
屏上面有短路
打下阻值

网友:
楼主烧的是屏线接口旁边?  如果是就查一下屏供电电路,是不是屏有问题。短路?

网友:
你这个元件是屏供电产生电路,屏电路出现短路了。导致烧这个两个元件。

网友A:
一个是电感另一个是p沟道MOS管!屏肯定有短路!照理说屏电路上有保险的,烧一次就断了!
应该不会再烧了!这显示器之前是不是被别人修过呀?屏保险被人家用线连上了吧?
修屏电路吧!看看好修不?

网友:
直接换主板、别把屏给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个是电感另一个是p沟道MOS管!屏肯定有短路!照理说屏电路上有保险的,烧一次就断了!
应该不会再烧了! ...

屏保险我查了是一个热敏电阻,这东西我遇到两次上次是板子烧了一片,这种保险也没反映~不知道这保险,怎么能起到保险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