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 15寸笔记本 花屏 显卡换过 显存重做 还是花屏

楼主(2014-05-27):
苹果 15寸笔记本 花屏 显卡换过 显存重做 还是花屏

网友:
是怎么样的花屏现象 楼主也不贴个图上来 这怎么分析咧!

网友:
是不是 i7 cpu ??

网友:
楼主cpu换过没  屏线接口也会导致花瓶  南桥也会导致

网友:
花屏很难搞啊  又量不到具体哪个位置

网友:
u9600也会引起花屏,建议重LCD借口量起有些时候问题往往是小问题引起的,仔细点祝你修好。

网友:
苹果的不好修,看看军哥的方法

网友:
显卡确认是好的吗?前几天我遇到机器拿来时是4分屏,换2个显卡新显卡还是一样,结果从料板上取个换上去正常,坑爹的新显卡

网友(2014-06-27):
悲催了,1286花屏就换显卡,结果换了显卡也一样。。。

网友:
求图求真相。

网友:
有的新显卡也有坏的

网友:
现在淘宝上面买的AMD显卡好多是坏的

网友:
苹果的机器确实不好修,修到一些会返修

网友:
据说苹果笔记本BIOS程序问题也会花屏   楼主试一下!

网友(2017-11-18):
怎么 个花屏发图 大家看看  ,瞧瞧周边 缺件没有

网友:
拿屏线去别的机器测测有没有问题  花屏多是显存 显卡也有可能

网友:
又不说型号  又不上图  咋知道社么原因呢   花屏的原因可多了   不一定是显卡

网友:
是不是A1286啊,这机子就这通病,你再检查看看显存有没有虚焊

网友:
看看屏接口,掉东西或断线没有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个什么型号说清楚啊 。

网友:
我遇到的绝大部分 都是显卡 芯片的问题,显存很少遇到。楼主 好好测试显卡

网友:
芯片坏的 或者显存又爆了

网友:
这个基本是赔钱的节奏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遇到过一台加焊好了1星期。回来换了芯片也就好了2个月的。哎,不好搞啊

网友:
这种问题的确很难搞,或者试试内存

网友(2019-09-17):
笔记本花屏
专题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2261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