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笔记本内外喇叭都没有声音。

楼主(2014-05-27):
     前天接了个东芝的笔记本,客户是从日本带回来的。说是带回来以后内置喇叭没有声音。外接耳机有声音但是耳机不能完全插进去。否则也是没有声音的。拆机先量一下内置喇叭是不是坏了。量了一下喇叭都是好的。然后再看看这个声音芯片是ALC269这个是集成功放的。没有找到这个笔记本的图纸只能找ALC269的PDF。最后找到了一份,这个声卡+3VS  +5VS_AUDIO  +5VS_AMP有这几个电压,这些电压都是正常的。然后我又查了 5 6 8 10 11这几脚都是正常的。查了一下都是正常我想应该就是这个芯片有问题了吧。发了个全新的换上去以后还是一样的。实在没办法了进系统后用示波器打第5PIN发现在放歌的时候是有波形的。这说明天一切都是正常的的。那为什么会没有声音呢。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。 http://www.*词语被过滤*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1038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贴子,我是按照这个来检测的条件都是正常的。。难道是我买的IC有问题,可是我一口气连换了三个也还是一样的啊。

补充内容 (2014-10-7 13:52):
此笔记本最后给客户了。

网友A:
AUDIO 要工作 首先 VCC,VDD是必不可少的  就不废话了,
直接打开示波器 检测  ac__link8
来看看 audio   ac_link 总线,
5pin     SDATA_OUT      ICH送出的一个信号,是ICH送出的外部AUDOI的编解码数据信号。
6pin     BCLK     位时钟   是AUDIO送给ICH的信号  一般是12点多M左右,!
8pin     SDATA_IN    由AUDIO进行数模转换以后送到ICH的串行数据信号1
10pin   SYNC    ICH 帧同步信号 一般固定频率48K  8
11pin   RESET#  这个大家都知道!
大概工作流程是这样子 不知道对不对,
1当 AUDIO 工作正常以后 AUDIO首先会送出 位时钟,BCLK0
2然后 ICH才会送出帧同步信号,SYNC
3如果ICH有数据送给AUDIO 会从SDATA_OUT 送给AUDIO
4如果 AUDIO有数据送给ICH会送SDATA_IN送给ICH:
下面来看看这些信号,首先先确定RESET 是否正常

网友:
耳机接口坏了

网友(点评):
耳机接口,确实是坏了,但是我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没有声音。

网友:
怀疑耳机接口损坏!  楼主把耳机接口拆下来在试试!

网友(点评):
耳机接口确实是坏了,但是我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没有声音。

网友:
可以换个功放试下,虽然希望渺茫

网友(点评):
你的意思是再换一个功放IC吗?我都换了三个了。

网友:
看来这个贴子又石沉大海了。

网友:
本来这个机器就是耳机接口坏了 其他的都没问题 怎么弄到现在耳机喇叭都没声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UDIO 要工作 首先 VCC,VDD是必不可少的  就不废话了,
直接打开示波器 检测  ac__link8
来看看 audio   ...

如果你的喇叭开始是有声音的 你压根就不用测声卡跟南桥的通信 除非板子被你弄掉东西了 或者断线了  你就看你修了哪里 换了什么东西 肯定还是你修了哪里修成这样的

网友(点评):
我就换了功放IC和声音接口还有内置喇叭。就这几个地方,其它的都没动过。

网友B:
耳机接口到断线了?

网友(点评):
我量过了,线都是正常的。没有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耳机接口到断线了?

那真是很奇怪,可能就是那里的一个小小的问题了,帮不到楼主了,放大镜打开仔细看看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