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笔记本插上面内存掉电

楼主(2014-05-27):
CPU是I5 3带CPU换了个2带上去试也掉电原CPU插下面内存就1.2到1.4之间循环跳插上面槽子就上到1.2直接掉电版号DAOHK5MB6FO MVX-269 REF;F谁知道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啊

网友:
插另外一个三代内存2个插槽都掉电

网友:
换内存条试过没?

网友:
内存 内存槽  单插一根内存试试

网友:
应该不是槽子的事儿

网友:
机子就一根内存条换新的插2个槽子都掉电

网友:
内存1.2V电压是否有点低呀!!!

网友:
1.2A是电流表的值

网友:
内存槽连电是不 ,你看看里面的针没问题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