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LG C222WT,烧高压板,怎样改通用板?

楼主(2014-05-27):
LG C222WT,现在高压板烧坏,问下:N.C/ON/BDIM/ADIM ,这4条线怎么和通用高压板连接?  还有查论坛发现这篇文章,现在胆怯,请高手指点维修方法!
今天接一LG-C222WS显示器,拆开后发现以前修过,改过高压板,仔细观察发现高压包烧掉了,这个高压板是26V供电,换一新的上去正常,客户急着要,看看正常后就给了客户,第二天客户又找过来,说又黑屏了,拆开又是高压板烧掉了,想想可能是高压板功率不够,又换上个大功率的10--27V的上去,试了一会又烧了,请问是怎么回事?我是个新手

网友:
N.C连接高压板一个贴片三极管,应该是开关机;  那么ON是干什么的英文是开的意思啊;
还有2个亮度调节A,B,接哪个?
本机灯管拿点屏套件点5分钟,没问题,是不是证明灯管没短路的?
通用10-30V高压板能胜任这22液晶吗?

网友:
我换个10-30V淘宝卖的高压板,屏幕暗,干脆换成LED灯条,还是暗,再用不能调亮度的LED控制板换上,亮度正常了(不能调),总结:灯管+高压板和LED改装套件差不多钱,换灯管费劲,高压板又不知道行不行,所以改LED套件适合我们新手,本机亮度调节A,B2个,我先是接A,屏幕暗,刚想接B,烙铁坏了,干脆换成不能调亮度的LED板,亮度上来了,可以凑合用!当然接带调节的LED板要好些,但是那是指就一个亮度调节端的机器!本机接B不知道能调亮度不?不试了,装壳,收银!

网友:
这个22V的板, 不好改,直接找旧板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