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求助:现代Z98W显示器怪病

楼主(2014-05-27):
黑屏无显示,电源指示灯闪,靠近屏隐约有微弱的光一闪一闪,开盖测驱动板5V、12V供电正常,背光不亮,测屏开关脚为低电压,按开机键无作用,拔掉屏线,开机背光点亮,在背光亮的状态插上屏线,屏可以正常显示,断电后再开又出同样故障,屏5V供电跳变,测为主控芯片控制屏供电脚电压跳变。现在无法判断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,只要拔掉屏线开机后再插上屏线,显示就会一切正常,但如果插上屏线开机就出现黑屏无显

网友:
你现在说的开启信号有问题呀,你要查驱动板的供电,或更换相关芯片

网友:
屏供电导致背光开启信号不稳定导致不亮机,应该是这样,我只是推测,楼主可以试试看看思路

网友:
先不插屏线,开启,等背光亮了再插上屏线,显示一切都正常,

网友:
先换块驱动板 试试屏好坏

网友:
先用乐华点屏套件点屏,排除屏问题,再修驱动板

网友:
看看屏电容有没有漏电

网友:
驱动板上面的12V转5VDC-DC坏了。

网友:
如果没有DC-DC 就把电源后级滤波电容全换掉。

网友:
已修好,电源板上5V滤波电容上并联的一个贴片电容漏电

网友:
感谢各位给我的思路

网友:
检查下电源板5v滤波或开关芯片反馈脚

网友:
电源板的比较好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