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2je的机,温度高,自动关机问题

楼主(2014-05-27):
板号 刷了台湾兄弟发的那个k42je后,开机不显示了,电流上到1.8多后回到1.3多,之前是能亮机的,只是温度一直很高且用着用着会自动关机,不知道有没有兄弟有这个机型的好bios,解决过这问题的兄弟请略点一二,谢谢了

网友(点评):
故障点不是BIOS

网友:
这个JZ的型号我有不知道通用不?

网友:
刷回原来的BIOS,看看是不是热管坏了哦。手摸下温度呢。

网友:
先刷会原来那BIOS,先把温度高的问题解决了、先看一下是不是风扇铜管坏了。

网友:
铜管坏了 我换过几台

网友:
我拆出来测摸却被没有热,温控我把fore off#取了一个双N管!没有图,在ec的旁拿掉了,开机还是用了会自动关机

网友:
大神们!散热铜管也有坏的?????

网友:
一般换了桥就要刷,工厂版BIOS哦

网友:
兄弟不要瞎修,先解决散热问题再说

网友:
路过了学习一下哈

网友(2014-06-27):
K42JZ 高温问题,光刷BIOS没有用,显卡部分还要加铜片,厚的散热贴没有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