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工作站进系统USB口不能用

楼主(2014-05-27):
开机的时候能用usb口也能进PE,进系统就不能用了.看设备管理器usb驱动装不上!重新做完系统还是装不上USB口驱动,南桥型号为AF8280JDO求高手分析一下...本人觉得可能是桥的问题......

网友:
刷个BIOS看看行不行,不行考虑换个南桥。

网友:
谢谢啊,我先试试

网友:
还没有听说过这个故障。。。PE能用USB  进系统不能用USB,没有听说过。。。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。。南桥的事,换了一个好了,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