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经常找不到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14-05-27):
西数的蓝盘,经常找不到盘,有的是BIOS检测不到盘,有的是容量显示0G。
偶尔能检测到,进系统一切正常,MHDD测了也没坏道。
手里3块台式机硬盘都是这样。。排除主板、数据线问题

网友:
你放在笔记本上用的吗?

网友:
BIOS有时候认不到、或者检测不到  可能是主板供电不足吧、

网友A:
修复一下02通病看看

网友:
应该是02模块有问题,跑自校试试

网友:
感觉02通病的问题还真不少啊。。

网友:
修盘不易啊,修好了的话给我们说说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修复一下02通病看看

500G修好了,就是这个通病,还有2个搞得通电不转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500G修好了,就是这个通病,还有2个搞得通电不转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用WDR接上看看 估计还是固件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用WDR接上看看 估计还是固件问题

通电不转,WDR用不了。。。。先留着等空了再折腾。。

网友:
再怕修这种硬盘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通电不转,WDR用不了。。。。先留着等空了再折腾。。

通电不转应该是ROM写的不对或者写死了,用编程器写回原来ROM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