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U盘的ROM芯片取下放在空白板上

楼主(2014-05-27):
如题,,在U盘其他部件损坏 无法修复的情况下,是不是可以单将U盘的ROM芯片取下,焊接在别处的空白板上来读取资料。我今天试了一次。能识别设备,能安装驱动。但是打不开。显示容量0MB,是不是我用的板子不对。必须要用相同型号的U盘才行

网友:
u盘就这些

网友:
主控芯片型号得一样

网友:
很好的想法,供电、数据、时钟对应否?

网友:
主控芯片得完全一样的

网友:
无论是换主控还是闪存  要量产一下才行  才能读取容量 厂商 传送数度

网友:
你这样不能提取数据只能重新量产。

网友:
楼主  想法不错啊   我是没有这样弄过支持

网友:
同样期待怎样处理!!!

网友:
需要量产一下才行的

网友:
找到相应的驱动程序量产吧

网友:
不排除你运气好,有成功的,只是多数是不行的, 不然人家的几万的设备不成了摆设了么?

网友A:
看你的板是698x安国芯片的,这板子通用还挺好的,找主控一样的可以把数据提出来,别听某楼的人瞎嚷嚷什么量产,玛德一量产就别想提数据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你的板是698x安国芯片的,这板子通用还挺好的,找主控一样的可以把数据提出来,别听某楼的人瞎嚷嚷什么量 ...

哈哈哈哈哈,俺也认为。。只要主控芯片相同,再不行。拆一个相同型号 容量 相同牌子的U盘。借个板子用。。把数据读出来才是王道,,量产后啥都没有了。 可能识别容量了。问题是要的不是U盘,是数据啊

网友:
正常来说要两上芯片型号要一样的,就可以读到里面的数据。

网友:
正常来说要两上芯片型号要一样的

网友:
应该是主控和固件一致就可以了吧?

网友(2014-06-27):
你运气好,有成功的

网友:
初次听说,不过又学习了 哈哈

网友:
找相同的主控是很多人想到并且采用的方法,有的更换上以后是可以直接读取到里面的数据的。但是有很多更换上去以后同样不识别需要量产,但是量产 会做底层的清零的操作,会将数据彻底的擦写掉,如果想恢复数据切勿操作,单纯是为了修好优盘 可以随便折腾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挺有想法,没试过。

网友B:
想问下U盘的数据是存在哪里的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想问下U盘的数据是存在哪里的啊?

当然闪存里,,闪存不能动

网友:
找主控一样的底板

网友:
板子型号需要一样,上次我有一个就换好了

网友:
要量产的 要不就会浪费你宝贵的时间

网友:
既然ROM芯片没问题,那为什么要换ROM芯片?而不是主控芯片或者其它的小零件?

网友:
想法非常不错,没有试过这样弄过,有时间的话,还是可以试一下,有可能解决不少问题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