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B460 开机自动触发

楼主(2014-05-27):
联想 B460 开机自动触发 电流到0.95 ,各大供电都正常。该怎么解决,求助,已经解决了的,给个路子。
求助
联想

网友:
先刷个BIOS试试看 这机子BIOS很容易出问题 !。
同意楼主:
5.0
prccmc
同意楼主:

网友:
能不能亮机 ?????

网友:
能不能开机啊出字啊,详细描述

网友:
写的不够详细啊、

网友:
同意5楼 试试再说

网友:
ec bios 先刷一下

网友:
换内存,刷BIOS试试

网友:
查复位,有就往后查,没就往前查

网友:
自动触发,装上大电池试试,然后检查各种芯片有没有击穿或者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