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G485 Y485 EC KB9012 程序

楼主(2014-05-27):
实测两EC 通用的

G485LA-8681P KB9012.rar

Y485 KB9012.rar

网友:
不是说通用的吗,怎么还发了两个上来呢

网友:
两个都可以点亮,就怕键盘不能用,没接键盘试过

网友(2017-10-19):
Y485 实测OK  EC旁边有轻微腐蚀 更换元件 处理好腐蚀以后可以触发亮机 关机不关各电压 电流0.8A  测南桥已经关掉了S3 S4 刷了这个ROM 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