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5,换屏后不能调亮度

楼主(2014-05-27):
手上一台联想G485,屏摔坏,屏号:LP140WH4.换屏后第一次能调亮度,断电重启后就不行了。换了2块屏都是一样的问题,在系统按功能键能调节亮度,但是屏亮度没有变化。有说要刷码片的,有说还是屏的问题,联想的屏都好换的。求大神指点下

补充内容 (2014-5-28 15:18):
新屏到后还是一样,只能换码片了,换后正常.只是焊工水了点,估计是没保修了- -!

网友A:
换的是一样型号的屏吗?
不行就把旧屏码片换上新屏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的是一样型号的屏吗?
不行就把旧屏码片换上新屏吧

现在还订了一个屏过来,主要是不太确定,动了码片新屏就没保了。

网友B:
    装原装的   好多联想的都那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装原装的   好多联想的都那样

恩,现在订了一个还在路上

网友C:
应该是屏幕码片的问题,联想的G460ax以上 本好多得写码片

换码片后好了

网友:
应该是要刷码片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屏幕码片的问题,联想的G460ax以上 本好多得写码片

哦,因为这本子客户买了还不到半年,吵架给摔的.是不是比较新的联想,换屏都要考虑码片的问题?

网友:
有的屏要刷 如屏幕有点暗 亮度不能调 屏幕自检

网友:
妈的 这g460就是不好搞  刷不上程序麻片

网友:
其它的 有些不用刷 或者好刷   有时间了 得研究研究

网友:
刷程序,解决过无数个了

网友:
用三星的屏啊    还没碰到不兼容的

网友:
还有这问题啊,我很没见过

网友:
这个 不清楚啊 不知道这个和码片有什么关系啊

网友:
这一般要订原装屏才行

网友:
码片是什么?是类似BIOS的东西吗?

网友:
先官网驱动搞上去看看,不行再考虑码片程序,联想一般不要考虑这个问题,

网友E:
如果原先的可以调节 就刷个程序 或者换码片 (需要好的焊工不影响保修)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如果原先的可以调节 就刷个程序 或者换码片 (需要好的焊工不影响保修)

这货把保修标签贴码片上了

网友:
应该还是屏幕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货把保修标签贴码片上了

这也太鬼 了卖家,嘿嘿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哦,因为这本子客户买了还不到半年,吵架给摔的.是不是比较新的联想,换屏都要考虑码片的问题?

码片还可以刷的哟

网友:
任何人都首先会想到刷码片,不行再换个同型号的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