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原道N101双擎 不充电

楼主(2014-05-27):
客户那过来说不开机 拆开一看电池烧坏了 换了块电池还是不充电 电池接口那电压3.7到2.9来回跳变 求大神指教
不开机

网友A:
楼主这是东东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是东东??
原道平板电脑10寸的

网友:
原道N10 的充电电路坏了呗.... 暂时找不到图纸,建议你看下充电芯片,然后下载公版PDF 对照检修。

网友(2014-08-21):
应该是充电ic控制器有虚焊或者坏了啊,或者看看是不是有短路或者断线地方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