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A690不触发

楼主(2014-05-27):
测I/O的73脚SLP_3#有高电平3.3V,插上电源就一直有.挑起引脚发现3.3V是在焊盘上,查图纸S3信号还送到MS-6G的芯片.取下这芯片后电压是没了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MS-6G坏了.?现在订了一个还在路上

网友A:
正常的触发是68--67---73--72,电平变化是低高低------高低高-----(高/低--高)-----(高/低----低),查看是否满足条件。

网友:
你有图纸就按时序修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正常的触发是68--67---73--72,电平变化是低高低------高低高-----(高/低--高)-----(高/低----低),查看是 ...

谢谢了,现在情况是73插电就有高电平,触发也没变化,68 67都有跳变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BIOS芯片和BIOS资料都爱坏

网友:
这个板子多是电池无电导致不跑码或跑码点不亮,或是北桥虚焊导致不跑码,不触发的没修过。有图纸,应该可以研究,祝楼主成功

网友:
我也正在修 这样的主板

网友:
查下再触发的时候 上电允许信号有没高电平 和南桥有没发出上电允许  这不就找到问题所在了吗?

网友:
73脚是南桥到IO的SLP_S3信号,可以挑起73脚看焊点是否有跳变,如果有跳变那是IO的问题,如果没有跳变,检测SLP_S3相关线路

网友:
触发脚位:68----67----73----72,你测了73脚,怎么测72脚啊!

网友:
估计你订回来以后发现,,可以触发,,但是北桥挂了。。。

网友:
插电73脚不该有高电平,它有高电平了72脚该被拉低就开机了

网友:
这是V星代工的主板吧?  那个芯片好像是V星主板的专用芯片

网友:
最不喜欢主板上的专用芯片,很难找到。。。最近发现富士康上面也有专用芯片,控制所有的上电  电压的。。。找不到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