头疼的问题

楼主(2014-05-27):
为什么耕昇9600显卡散热片下面小电容全是导通的?阻值全是0.望大侠们指点指点……

网友A:
你显卡插上主板通电会掉电么?如果掉电的话就是显卡短路了。还有个想象,我测过有些显卡的核心供电的对地阻值是0的,但是不属于短路的情况,开机正常使用。给你参考下

网友:
同样期待大神出现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显卡插上主板通电会掉电么?如果掉电的话就是显卡短路了。还有个想象,我测过有些显卡的核心供电的对地阻 ...

不掉电,但是老跑C1 C3 25    跑几次后就到25不跑啦,但是不显示,也加焊过现象一样。   还有我说的不是供电部分导通,是下面信号传送到桥的小电容导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掉电,但是老跑C1 C3 25    跑几次后就到25不跑啦,但是不显示,也加焊过现象一样。   还有我说的不是 ...

C1 50 C3最后跑到25,内存没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显卡插上主板通电会掉电么?如果掉电的话就是显卡短路了。还有个想象,我测过有些显卡的核心供电的对地阻 ...

C1 50 C3最后跑到25,内存没问题。

网友:
GPU挂了击穿了电容吧。不然那些电容 不就要不要都行?

网友:
拆下来测量下看看是不是短路了。

网友:
旁边小电容都为零的话,很大可能是GPU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