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90 集成和独立的BIOS 能通用吗

楼主(2014-05-27):
联想B490 集成和独立的BIOS 能通用吗

网友:
一般是不能通用的,BIOS芯片容量不一致,如果容量一致可以试试,但是得保证独立显卡含有集显的型号和单集显的bios一致。

网友:
不能的,独显改集显都要刷集显的BIOS

网友:
不可以的 不显示的

网友(2017-11-06):
我刷的显示 就 是半个小时掉电

网友(2018-08-23):
不可以的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