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各位大师这用什么代换啊

楼主(2014-05-27):
苹果接口烧了

上面有没有字,或者你找找图纸嘛

网友:
经过测试  这个三极管可以去掉  机器还可以正常运行的

网友A:
我以前也有个坏了  拔掉了  就OK  了

网友:
不过   机器温度有点高的  不晓得是不是这个管子去掉了的原因

网友:
CPU。。显卡
温度多少

网友:
苹果的这种头子 容易坏 建议换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以前也有个坏了  拔掉了  就OK  了

是不是双二极管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