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E420装不上显卡驱动,崩溃!!!

楼主(2014-05-27):
如题,E420装不上显卡驱动,独显加集显双显卡,系统换了N个,驱动换程序也换了好几个,显卡也换了,有时候进系统会蓝屏,有时候在设备管理器里检不到独立显卡,一头雾水。搞了快两天了,求助。。。。
一开始就装的win7,64位32位都试了。用集显一切正常

网友:
补充,是独显驱动装不上

网友:
重做系统  就好了

网友A:
用安装版系统  驱动一个一个装

网友:
系统换了,GHO版和安装版都试了

网友:
换板吧,我遇到过几台,装独显驱动就蓝屏,内存,显卡,CPU,硬盘,系统(克隆版,安装版,驱动都是打的官方的)不管怎么样,装独显就蓝屏,而且客户还是那种玩游戏的,必须要独显,没办法,只能换板........

网友:
先集显后独显、最好官网的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安装版系统  驱动一个一个装

显卡驱动是单独装的,其他都一起装,应该没问题,谢谢

网友:
不好搞啊

网友:
去官网上下驱动    先装核心显卡驱动再装独显驱动

网友C:
今天也遇到一个,xp显卡装不上,后来换成win7就ok

网友:
有些机器是不能装XP,一装要么蓝屏要么装不了一些驱动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显卡驱动是单独装的,其他都一起装,应该没问题,谢谢

装win7试试看,如果独显装不上去官方下个!

网友:
屏的问题更大,如果外接正常。

网友:
这问题我也碰到过,维修过程跟楼主差不多,换了显卡,间歇性蓝屏

网友:
后来没法用,屏蔽了独显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装win7试试看,如果独显装不上去官方下个!

我猜楼主官方驱动装上肯定不行,是硬件问题

网友:
官网下个最老的驱动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今天也遇到一个,xp显卡装不上,后来换成win7就ok

嗯,双显卡的WIN7才行,我直接装的win7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装win7试试看,如果独显装不上去官方下个!

这种双显卡的必须装win7,不然独显打不上驱动,不能切换。我一开始就装的win7,安装版的也试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