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一体机白

楼主(2014-05-27):
苹果一体机,白屏,开机嗡一声响后,就一直是白屏,换过硬盘一样,

网友:
换硬盘干嘛?可能是主板或屏的问题

网友A:
白屏与硬盘有毛线关系呀?这与屏电路 和显卡有关系吧!

网友:
看屏供电 5v 是不是断保险了

网友:
看下 显卡吧和屏供电那些吧   和那个硬盘没什么关系的

网友:
屏供电短路可能性很大,因为“嗯”的一声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白屏与硬盘有毛线关系呀?这与屏电路 和显卡有关系吧!

这也未必不可能,苹果机器就这样子,哈哈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也未必不可能,苹果机器就这样子,哈哈。。。。。

哦,还真没见过,受教了.....

网友:
开机白 是正常的 一直白不对 应该是屏线 屏供电或者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苹果修得少啊

网友:
最好,量一下屏加压都上去了么,有没断线啊。

网友:
换硬盘你有装系统么,  苹果的LOOG是在硬盘系统里的,你能进到选择启动盘的界面么,如果能说明机器应该是好的,可能是系统问题。

网友:
外接usb能用吗?能用修显示这边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屏上3V供电没有,是由HM55的桥控制的,但我怀疑是显卡的问题,轻轻焊了一下,屏不亮了,但能听见嗡的一声响
这个机器不装显卡也会嗡的一声响,不好弄呀

网友:
后来我换了一个显卡芯片,现在装上显卡板嗡都不嗡 了,拆了显卡板还能嗡,找一个显卡板嘛,还找不到,

网友:
看下 显卡吧和屏供电

网友:
建议你交给专业人士处理,不然扩大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