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43s 不亮维修

楼主(2014-05-27):
asus k43s 不亮 故障现象为 :一插电源自动开机 电流上到1.5,强制关机3秒后又自动开机,刷bios搞定。

网友:
ASUS 坏BIOS也多

网友:
备用下,一款K40老爱坏晶振

网友:
备用下,以后遇到好解决

网友:
嗯  很多这种情况都可以下个bioss搞搞吧

网友:
BIOS  爱坏。。。现在一来先刷一个再说,,

网友:
嗯,又总结到了一点经验!!

网友:
K43S  后面有版本号吗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独显的啊?X43S自动触发跑1.2左右不显示

网友:
“”一插电源自动开机 电流上到1.5,强制关机3秒后又自动开机,刷bios搞定。
“”又学一招了。呵呵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