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0开机 反复重启

楼主(2014-05-27):
联想G480开机后 反复重启,CPU供电有,独显供电有。就没有CPU集显供电。开机后电流去到1.12A(有CPU供电、独显供电)左右就掉到0.22A(没有CPU供电,独显供电还是有的)。EC BIOS 刷了。还是一样
联想G480

网友:
换CPU没,小白不懂

网友:
那查集显供电啊

网友:
月饼老师说过,没有CPU集显供电,按不跑码思路来修.......
同意楼主:
5.0
prccmc
同意楼主:
饼哥的话还是要听得

网友:
补充一句,南汽 BIOS 也刷了。I3 I5的机器真难搞

网友:
你的机子都没跑码

网友:
集显供电查查 或换个CPU 或是南桥

网友:
查下显卡供电看看

网友:
一定要换cpu试试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。楼主换没

网友:
听饼哥的话,维修得永生

网友:
换CPU 试试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纠结了 ,到底是过内存在出集显 还是先出集显 机子不一样,开启的方式也不一样

网友:
可能是保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