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飞利浦]
用迅维电源通用模块改装后,加不起负载

楼主(2014-05-27):
空载是正常的,改的两块电源板都是一样的,

网友A:
你买的是不是山寨货?

网友:
两块板子原来的故障不是一样的,一块是没5v,一块是5v在跳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买的是不是山寨货?

这个应该不是的,我们铺子上的师兄在迅维买的

网友B:
反馈电路查  了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反馈电路查  了没有

稳压反馈么?

网友:
我看了一下,才发现我的显示器是二十二寸的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所以用不了

网友:
楼主这板,我好眼熟,好像是LG的,因为我也有个这个板子,也是用讯维的模块改的,不的行。那个主板,每次随便焊下电容,整流管,开关管,芯片,都可以好。这几个随便哪个只要焊下就可以亮,但是用不到半个月就要返修,返修了2次,我就换了个整个板。

网友(点评):
一看就是AOC的板。 不知道眼睛看哪里了。

网友:
不要把这个模块想成万能的,我买了几个,第一次改就用了一天就不行,发热严重,直接挂掉了,之后就没用这个改了

网友(点评):
表示从不用模块,能修则修实在不行就换板。

网友(点评):
估计是你没装到散热片上。导致发热严重。

网友:
这个我以前也是,这个电源模块不行的,我从来没改好过,都是空载正常,带负载就不行

网友:
我用5L0380R改的24小时开机快一年了没问题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679443-1-1.html

网友:
我之前买了  两个也是带不动负载  后来扔了

网友:
这个DM0465R不是全通用的,有些电源板不行的。

网友:
这个不好改啊

网友:
改的不稳定

网友:
我也用过。没发现带不动负载的。有没改出来的。。再说也不要指望这个是万能的。。这个只是手段之一  留着用

网友:
本人喜欢修复!有点儿难度但有成就感!楼主还能把原来的件还原回去吗?告诉大家什么情况我们帮你修!
顺便问一下那模块多少钱呀?

网友:
我以前在南京一家买过的,群仍了,改了空载正常的接驱动板电压都在跳变的没问卖家直接不回我,郁闷

网友:
这模块散热一定要做好

网友:
模块上加个散热片得 不然发热量太高就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