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HP321不开机

楼主(2014-05-27):
下午收到一台HP321的机器,故障是不通电,按开关能触发,但是电流上到0.82就不动了,此机使用ATI独立显卡,按电流分析故障显卡坏的可能性不大,凭直觉是南桥或者BIOS坏了,先从简单的搞起,直接刷BIOS,通电,电流一路直上,显示正常,后来在论坛里面看到有同样的故障贴子,想来是此机的一个通病,希望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可以少走弯路.最后附上此BIOs供大家下载使用

HP Compaq 321 AIT BIOS.rar

不通电,还要触发,,,要看看所有电压出来了没有,再刷BIOS
不通电,还要触发,,,要看看所有电压出来了没有,再刷BIOS

网友A:
不通电怎么能触发呢 你测下待机呀  说不定待机时0000呢 这不忽略咯  容易走弯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通电怎么能触发呢 你测下待机呀  说不定待机时0000呢 这不忽略咯  容易走弯路

噢,这可能是我口误了,我一般就把点不亮的机子故障通称为不通电的,可能是地区不一样,有点带方言的意思

网友:
又学到一招,有用哦

网友:
楼主的维修经验丰富啊

网友:
不错哈。。。。以后可以下载了

网友:
应该是不亮机,可以触发

网友:
谢谢楼主,可以学习一下

网友:
修的很不错,就是说得不太清楚。

网友:
这电流肯定没跑码,还怀疑不到显卡头上

网友:
是没有跑码到显卡,不是没跑码,说错了

网友:
谢楼主  提供的BIOS ,,,这样修的机器就快了

网友:
支持,看电流应该是跑马了

网友B(2014-07-09):
这个电流             不知道怎么怀疑到显卡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流             不知道怎么怀疑到显卡的

显卡一般坏电流要高于这个数字

网友(2018-06-17):
看样维修上还是以个思路问题,思路对了微调就迎忍而解了。学习了。谢谢楼主分享!!!

网友:
现在的机子bios问题,能引起各种故障!

网友:
可以触姹䢁亮机   刷BIOS解决     现在的BIOS真鸡巴容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