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B460 不断重启

楼主(2014-05-27):
今天接到一台笔记本联想 b460 客户说要断电 拿过来点上 开机刚进系统就掉了  拆了再点刚亮就重启了 先吧EC bios 刷一遍 还是重启 再把南桥bios 刷一遍还是不信 又换cpu 内存 还是重启 有没有谁修过这样的啊  是什么原因啊

网友A:
这机器通病,b壳橡皮垫腐蚀主板,待机芯片边上小电阻有腐蚀

网友:
小电阻腐蚀造成的

网友:
c壳,,,,打错了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腐蚀啊

网友:
3 5供电芯片边上的电容,电阻,还有就是cpu供电的上管不良会引起掉电

网友:
这机子bios是容易出问题,建议多刷几个,。。。不过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,看看机子有没有其它异样,。。。

网友:
有小电阻腐蚀了

网友:
解决了  的确是待机芯片旁边的小电阻 谢谢啊

网友:
我还以为是乌龟壳坏了引起的呢,原来 是小电阻,不过如果有图让我们看清楚就更好啦

网友:
去查查铁壁管子吧  这个机器 哎  无语

网友:
小电阻腐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器通病,b壳橡皮垫腐蚀主板,待机芯片边上小电阻有腐蚀

哪个是B壳?是屏框上面的》?

网友:
小电阻铁管bios 基本全解决了

网友:
乌龟壳爱坏

网友(2014-07-04):
“b壳橡皮垫腐蚀主板,待机芯片边上小电阻有腐蚀”
这个B壳指哪里求解啊

网友:
这机子我昨天刚刚修过一个一样的故障,的确是这样

网友:
请问一下是哪个电阻啊?

网友:
小电阻换了

网友:
待机小电阻有问题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一个,那个地方没有问题电压全出来了,还是掉电

网友:
3   5  V   旁   R376电阻  换一个就好

网友:
太经典了。。收藏了

网友:
待机芯片边上小电阻

网友:
我的也同样情况,进系统时,在进度条时暗下屏然后重启。
系统供电那里的R376坏了,直接拿掉这R376 R377。无果,换上个差不多的电阻也一样。
后来又换了系统供电芯片和CPU供电芯片跟上管,还是一样。
换了内存,还是一样,换U还是一样。

网友:
我的也同样情况,进系统时,在进度条时暗下屏然后重启。
系统供电那里的R376坏了,直接拿掉这R376 R377。无果,换上个差不多的电阻也一样。
后来又换了系统供电芯片和CPU供电芯片跟上管,还是一样。
换了内存,还是一样,换U还是一样。
没招了。求助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什么旁边的小电阻啊    能说下吗

网友:
一般这个机器都是触摸板那里腐蚀了

网友:
那个P\R367电阻是多大 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