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昭阳E47A内屏白屏,外接显示正常

楼主(2014-05-27):
联想昭阳E47A 板号:DAOKL9MB6F1 故障现象:内屏白屏,外接显示正常,供电正常,显卡芯片换过,屏换过,屏线换过,桥拷过,bios刷过,修过的类似故障的朋友分享下,万分感激!

网友:
屏供电正常吗?检查一下主板上屏线接口正反面有东西损坏没

网友:
主要看到屏上的电压有没有异常  如果排除屏和屏显  就看看 主板上到屏的供电电压

网友:
白屏?屏的3.3V供电问题  供电没到位

网友:
应该还是主板。看有没有断线、元件坏

网友:
查主板上的屏线接口是不是缺信号啊

网友:
查下屏供电吧,打下阻值

网友:
主板屏供电3.3v主板色差信号和屏上时钟信号 1.0-1.8V

网友:
白屏看看屏供电有了不?

网友:
楼主咋换那么多啊,只差换板了,这故障着重检查LDO,3。3V 啊,屏供电,肯定是这上面问题

网友:
屏供电是否正常一定要接上屏测试

网友:
有的机器不接屏正常,接屏就3.3被拉低

网友:
是否该考虑EC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