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能不能直接刷,该刷那个请教大家进来看看

楼主(2014-05-27):
这个能不能直接刷,该刷那个请教大家进来看看哪个知道用编程器怎样刷
是技嘉官网下的BIOS,解压后不是BIN而是这三个文件 图二 是我的编程器的文件类型选择,刷上面的文件用那个类型?机子默认是BIN

网友A:
看文件的大小啊  大哥
你的BIOS是几M  对应的那个大小 有这么大的 基本能刷  没有就不行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文件的大小啊  大哥
你的BIOS是几M  对应的那个大小 有这么大的 基本能刷  没有就不行了

上面写错了不是FD,是FC 的文件,解压下来是这几个文件,用编程器是刷那个F C的文件吗,大小才512KB?

网友(点评):
先看芯片的型号啊 25x40 25l400什么的 BIOS的容量大小除以8 就是实际文件的大小

网友:
可以直接刷

网友:
以前刷的都是在基地下的BIN的,现在手上有一个技嘉GA-945PL-S3的板,基地没有人上传过这个BIN文件,到官网下的就是上面的文件,刷了后缀为FC那个文件机子还是不能亮,以为这个FC不能直接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面写错了不是FD,是FC 的文件,解压下来是这几个文件,用编程器是刷那个F C的文件吗,大小才512KB?

就是FC的这个就是bios,512KB说明你的BIOS是MX25L4005 或者w25q40再或者w25L40,当然还有别的BIOS芯片,看下bios芯片是多少就是多少的8的倍数,几个8就几兆,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是512k的就是一兆的一半就是4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面写错了不是FD,是FC 的文件,解压下来是这几个文件,用编程器是刷那个F C的文件吗,大小才512KB?

第一个就是bios文件  TL866应该可以直接调进缓冲区然后直接刷写的

网友:
楼主要解压出来才能刷

网友:
先把现在的BIOS备份一下,刷不行的再刷回来

网友:
直接刷,,管他什么格式的,,,,

网友:
直接刷不可以么

网友:
先备份再刷比较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