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70E 烧PU4401后 依然不亮

楼主(2014-05-27):
现象:B470E 大短  烧PU4401 先用 一CPU供电DJ22CP 代 后上电开机电流上玛1.0多 下至0.86  再开机几次只上到 0.86左右   一看 飞线焊接的DJ22CP           S  D二脚都 开焊(我一开始焊接很好 )--可见温度很高
   问题是 现在 我换原装6721  6725  上下管全换依旧  开机 电流到 0.86

怀疑CPU 坏了    还是PU4405

还有一个V460   上下管 6721  6725    CPU供电芯片 62882       CPU    都 换了 就是不亮  电流0.86左右   说明没过CPU

网友:
上下 MOS  全换

网友:
V460那个你看一下显卡供电芯片是不是也烧了

网友:
没图的话直接是看不懂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