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T6-C 有时开机,有时不开机

楼主(2014-05-27):
海尔T6 进了小强,有时开机,有时不开机,不开机时,有发出S5 ON 信号,35电感上有电压,然后就掉了,后面应该怎么查?求高手指点,SUSON 没有,
不开机

网友:
往前面查吧 看之前的电压正常不

网友:
查下EC的工作条件吧

网友:
我的35V都没有

网友(2014-07-01):
这机和我的一样,此机待机是没有3 5V的,要开机后才有.我的也是不出SUSON,EC换过了BIOS刷过了,EC条件都满足还是不出头大了。

网友:
EC的工作条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