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GA-945PL-S3 插内存后板上无时钟,PCI上有复位,拔下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有

楼主(2014-05-27):
技嘉主板GA-945PL-S3  插内存后板上无时钟,PCI上有复位。拔下内存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有,修了一天了修好,求高手指点下

网友:
楼主是怎么修好的?

网友:
那说明内存供电带不起负载.只是随便说说

网友:
修好了就分享一下经验嘛!

网友A:
楼主直接说出自己是怎么修好的大家可以分享经验吗!!!你问大家,大家也只能说大概,一些整体的维修思路,跟你这不怎么搭边的!我今天修到一片联想的原装板子,诊断卡跑00,量电压内存电压没出,拔掉内存就出电压,换条内存触发亮机,收钱80

网友:
看看内存供电电容

网友B:
楼主是想说没修好么?????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少打了个字

网友:
究竟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啊?

网友:
暂时还没有见过这种现象。。。

网友C:
通病,内存供电芯片坏,顺便测试开关管

网友:
修好就分享下结果嘛!!

网友:
楼主要是修好了,就上图分享一下经验,小弟果断给你加分

网友:
这个现象真没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通病,内存供电芯片坏,顺便测试开关管

内存电压是好的呀,都有1.8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直接说出自己是怎么修好的大家可以分享经验吗!!!你问大家,大家也只能说大概,一些整体的维修思路, ...

没 有修好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是想说没修好么?????

没 有 修 好

网友(点评):
修了一天了修好 你上面不是这样写的吧。。打错字啦?

网友(2014-07-10):
那估计就是内存的方面引起的吧。

网友:
刷个主板的BIOS试下吧。。

网友:
插上内存后,测量时钟晶振是否起振,供电是否正常,EN是否有开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