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T621笔记本加电不显示,二修一例

楼主(2014-05-27):
接到手是加电不显示,看跑的电流都正常,外接试了一下,显示绿屏,没有字,怀疑显卡问题,但是想了下,做显卡之前先把BIOS 刷一下吧,把BIOS 刷后,ok。出乎意料
笔记本

网友:
绿屏是BIOS导致的 ?没遇到过,值得借鉴 ,要是有完整的图看下就更好了

网友:
修笔记本ec很关键

网友:
bios真是太神奇了,什么问题都用,我上次遇到一次是做显卡后,BIOS坏子

网友:
这种情况是不是屏线没插好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