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飞利浦]
飞利浦显示器改驱动板不亮

楼主(2014-05-27):
开关有5v高电压,证明驱动板工作,高压芯片那边电压也正常,为什么改的板子不亮,换回原来的就亮,还是新手多多支教,刚测了,那个双场管g级无电压,为嘛啊

网友A:
你12V供电接对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12V供电接对了吗

.....是我看错了,没注意,我还以为是改的高压板呢,...........双场管 是那个 有的通用名字我都不清楚,但按我这边的方言说的,我都知道,你们说的 有的不知道,我觉得我知道,但是不知道你们说的是那个 管子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