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spi rom电压不正常,工作时能把3.3的上拉拉低?

楼主(2014-05-27):
创维42L16HR 板号 5800-a8da22-0020,无图像有声音
第一次修,很多电路不熟悉,只发现spi总线的25X80芯片引脚电压不太正常,如图:

3.3v通过472排阻提供上拉,实测25芯片4个引脚电压:1-0.3v,2-2.5v,5-0.9v,6-3.2V,觉得不正确,对此4个引脚打值,均为567.
去掉25芯片到大芯片(不知道是不是叫MCU)间的101排阻,测量rom芯片4个引脚,均为3.3V正常。
在101排阻MCU侧打值,均为530;rom侧打值均为732,没有发现有明显短路情况。

另外一个现象,没有去掉101之前,给高压板的开启信号3.3V,去掉101后,开启信号没有,仿佛MCU也读了25中的数据。加上打值没有异样,不好判断MCP是不是损坏。

请各位专家指点一下,这种电压情况,不会也是正常的吧

网友A:
楼主上图是BIOS吧 ,BIOS跟  无图像有声音怎么扯到一块了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上图是BIOS吧 ,BIOS跟  无图像有声音怎么扯到一块了呢

不太清楚,可能bios程序有误导致呢?反正这几个电压看着不太对,不知道是不是问题的根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