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G41T档代码9b问题求救。

楼主(2014-05-27):
手里有两块这样的问题板。没有
,只能盲修。第一块刷BIOS,做桥,拆外设什么的全搞过了。没用。已经有两块了,估摸着会不会是通病什么的。有谁修复过的给点想法啊。
刷BIOS

网友:
还有啊,这板子最近修到很多,像不跑碼的也遇到过3,4了。有没有谁修复过的。给点想法啊。

网友:
学员千版块有详细分析98、96、D0维修分析。

网友:
华硕跑代码9b,直接换BIOS旁边的822排阻,
同意楼主:
5.0
zq5482140a
同意楼主:

网友:
直接换BIOS旁边的822排阻

网友(2014-06-30):
华硕822容易坏,有些板没图纸我盲修都能量出问题来,哈哈还是822问题

网友:
华硕的换822

网友:
我有块换了一样不行

网友:
现在手上有块ASUS P5G41T-LMX 板子,跑码D0-98-9b,测得内存电压1.2V,BIOS已刷,故障依旧,看大家说是822排阻问题,可以板上有很多822的排阻,不知是哪个?没点图没图没法下手啊

网友:
换掉BIOS旁的822排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