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应该用什么型号的工具

楼主(2014-05-27):
新手应该用什么型号的和那些厂商生产的工具我想办一套比如说,万用表,示波器,风枪,电罗铁,编程器还有一些小的等,我现在跟着师傅学,怕把师傅的工具用坏,

网友:
先买一台胜利万用表就可以了,示波器你暂时用不上只要看师傅怎样使用就行,铬铁之类的不容易坏可以放心使用师傅的.

网友:
我用了万用表 烙铁 热风枪。

网友:
安泰信一条龙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  还是喜欢胜利的万用表

网友:
开始就要一个万用表就好了  想安心学习维修这个行业 就买个好一点的万用表吧

网友:
万用表,加螺丝刀就好

网友:
嗯嗯,这些仪器都很有帮助

网友:
胜利,优利德 的万用表都很好,也便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