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不良引起的不跑码以及BIOS芯片坏引起的不能进系统

楼主(2014-05-27):
昂达G41主板,电源不良引起的不跑码
客户送台主机过来,说不显示,登记电话号码,让客户走人。上诊断卡确实不显示,拆出主板,上自己的电源一路小跑到7F,上他的电源不跑马,果断判断是电源问题。拆开电源,发现330,220v大电容鼓包,可能供电不足造成不跑码。
昂达N68v rev3.00不能进系统,连PE界面也进步了。开始怀疑是南桥问题,不过干南桥太麻烦,先刷BIOS,保存原BIOS后,清除不能查空,应该是BIOS芯片坏了,芯片是WINBOND 25X40AVSI.果断换芯片,找到一个MX25L4005,刷了一个从昂达官网下载的BIOS,装好后竟然不跑码。没办法,只好刷回原来的BIOS,刷好后重新可以跑码,装好系统,OK。
原BIOS:

新建文件夹 (3).rar

昂达N68V REV3.00

网友:
是昂达主板N68V REV3.00原BIOS ,不是官网下载的

网友:
我前几天修到一块板子,也是进不了PE,换了硬盘也装不了系统,,,我感觉是南桥的问题,,明天拿出来刷个bios先。

网友A:
楼主不容易  加个分吧

网友:
BIOS   是n68v 3.00A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不容易  加个分吧

谢谢,呵呵,又有2分了

网友B:
最近昂达的官网好像都进不去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近昂达的官网好像都进不去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是的,昂达官网进步了,BIOS很难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