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改升压板后开机瞬间白屏一下后正常

楼主(2014-05-27):
优派LED液晶开机不久就黑屏了,电源板和升压板都是分开的,就用通用升压板改,原来的升压板升压后的电压是35V左右,换通用板试了电压也是35V,但是开机时会先白屏一下后才显示图像,目测驱动板有两条线从电源板连到升压板,有一条线是按开机键就有3.3V,关机0V,接这条线的话就会先白屏才有图像。而另一条线按开机键半秒后才有3.3V电压,有时测才2.3v,没接升压条的情况,接上升压板后开机没有白屏现象了,很正常,但是这条信号线电压被拉低到1.7V,屏幕一暗一亮的,有时会很暗,测升压输出才30V不到,不知道这条线是不是EN信号,但是什么原因拉低了电压。索性把开启线接到了屏供电上5V,开机也会有白屏,只不过是瞬间闪了一下,这还能怎么改?

网友:
期待大神们来解决!

网友:
会不会是这么设计的 先开启灯管 ON 信号 但此时亮度调节电压很低 所以没有背光,后来机器初始化后再升高亮度电压 来显示画面,实在不行的话在3V 开启电压做个延时电路

网友:
楼主可以把adi与on/off两脚都接上,就是vcc,on,adi,gnd一起四根线

网友:
还不行,就请高手们教你弄个延时电路

网友:
接后面那跟线。驱动板改一下供电电阻。。。。